MG103 单片机程序怎样下载呢?

楼主(2016-09-09):
MG103 单片机程序怎样下载呢?

网友A:
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和ISP下载线?

楼主:
和ATMEL的单片机下载器或ISP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B:
要用笙泉的U2工具,或ISP 下载器下载.用串口也可以下载.

网友C:
和ATMEL的单片机下载器  不能通用.

网友D:
这颗料出厂默认U2和笙泉串口烧录方式,即你可以用U2烧录,也可以用笙泉串口烧录;和ATMEL的烧录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