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

楼主(2016-09-09):
目前有K型热电偶,不用专门的热电偶芯片。有没有廉价的精度能控制到+-2度以内的电路,往推荐一下,最好是单电源的电路,万分感谢!

楼主:
来个做过相关的高手啊,控温在200度以内

网友A:
找个恒温烙铁的电路试试看

楼主:
恒温烙铁没拆过啊,楼上的高手有吗

网友B:
高精度AD配合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