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发热比较大

楼主(2016-09-09):
我发现THS3001发热比较大,不知道有何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贴上电路看看

网友A:
加散热片

网友B: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C:
我认为加散热片可靠,简单可行,便捷。

网友C:
电源供电的检查下的,有可能是电流不对的

网友D:
发热比较大, 总归是因为功耗过大了.

网友E:
有没有对照资料, 分析一下是正常发热还是异常情况?

网友F:
如果是异常情况, 就要好好检查了.

网友G:
有可能是电路异常  这个自己排查一下   如果是因为本身的散热问题  那就建议加散热片了  楼主  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H:
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I:
上电路图看看,是不是设计上有些不合理呢

网友J:
这个首先检查下你的设计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