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判断串口接收的数据(急)

楼主:
我想用电脑给32发个01,然后检测到01,就开灯,为什么不行,求帮忙看看,就是改的原子开发板的例程

串口中断

串口中断

main

main

网友A(2016-09-10):
这个在主函数中不就判断了么?if(USART_RX_BUF==0x01)

网友B:
if(USART_RX_BUF==0x01)

这个在中断中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主函数中不就判断了么?if(USART_RX_BUF==0x01)

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USART_RX_BUF==0x01)

这个在中断中就可以判断了

不行啊

网友A:
在中断中判断
if(USART_RX_BUF==0x01)
试试,也有可能是中断太快,while慢,没有反应过来。

网友C:
靠谱的方法是先去下载个例程,或者开发板的程序试下行不行。不行,检查硬件与例程是否匹配,行,再对比你的程序和例程的区别

网友D:
接受数据先保存再判断

来自android

网友E:
检查硬件与例程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