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EXTI问题 是否同时选择PA0与PB0?

楼主:
TI, STM32, pi, gp, IO

需要14个外部输入中断,画原理图时, 将XIN0~XIN7接在PB8~PB15,XIN8~XIN13接在PA8~PA13上了

后来写程序时才注意到手册上的一个图

无法同时将PA0与PB0或者其他同时绑定到EXTI0线上,并且由于外部中断触发的先后也不确定,所以在中断函数中重新绑定中断线也不可行,看来,如果不改电路,只能用8个外部中断了。

如果能确定外部中断的先后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在中断函数中重新设定中断线,在代码上体现是这样的

分别切换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如果外部中断的先后未知,是否有软件解决的方法,而不用修改电路?

网友A(2016-09-10):
不可以的。这两个共用一个总线。

网友B:
进入中断后,你再判断下电平试下,是产生的哪个中断;

网友C:
这是多选一开关,只能选择其中一路。

网友D:
可以用的,只是共用中断向量

网友E:
可以的,在一个中断中判断是哪一个引脚产生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