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个样点如何处理

楼主(2016-09-10):
一个USB的数据采集系统,AD为12的,想问问各位如果我USB数据包一次传64个字节,那么里面就包含了32个样点的信息,请问这32个样点如何处理

网友A:
样点如何处理?

楼主:
就是说如何将高位、低位数据重新组合恢复成十进制的数据!

网友B:
AD采样值为16进制数,要得到十进制的数据必须做Hex->Dec转换.

楼主:
谢谢,Hex->Dec转换是肯定的,我想知道是不是上位机需要开辟一个数组来存储这个64个字节的数据包

网友C: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然后每次提取两个字节恢复一个样点的信息,处理一个包需要提取32次?

网友B:
是数据压缩, 还是数据处理后再传送?

网友C:
你的数据采集系统,按道理讲,不管下位机采集到什么数据,一般都不需要处理,直接传给上位机就好了。上位机会做相应的处理、转换、显示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