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gprs, RS, gp, pc, SIM
gprs模块使用的是sim900a。
我用PC机直接给gprs发命令时都没有问题,但是用程序发命令给sim卡打电话,每次收到gprs回复的NO ANSWER后,程序也能成功从接收程序中跳出来,但是再给gprs发命令就不行了,无论是通过PC机还是单片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望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另外gprs模块还能够正常工作的。上面那个给sim卡打电话是说给别的手机打电话

网友A:
GPRS模块有没有复位功能?可以试着复位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点。我的问题其实很乌龙,之前让gprs sleep了,忘了打开呵呵

网友B:
我之前也这么二过一次,不过不是gprs模块,是rf模块…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D:
GSM模块进入sleep模式后,打电话、短信均可以瞬间被唤醒的,此时需要设置DTR管脚(一般为高电平),才可以真正的让模块跳出sleep模式进入正常模式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