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个参数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10):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  Gfs=20ms, (当vds=3v,  Id=10ma)

什么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参数?

网友A: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 正向跨导,电压放大倍数,FET 作电压放大时用。类似于三极管的β。

网友B:
做开关用的话这个参数不重要,

网友A:
以前的真空管就有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 正向跨导,电压放大倍数,FET 作电压放大时用。类似于三极管的β。 ...

为什么单位是ms?亳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位是ms?亳秒?

跨导的单位是A/V。是源极电流Id比上栅极电压Vgs,是栅极电压对源极电流的控制作用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位是ms?亳秒?

百度,

跨导
线性压控电流源的性质可表示为方程 I=gV ,其中g是常数系数。系数g称作跨导(或转移电导),具有与电导相同的单位。[1]  这个电路单元通常指放大器。
线性压控电流源的性质可表示为方程 I=gV ,其中g是常数系数。系数g称作跨导(或转移电导),具有与电导相同的单位。[1]  这个电路单元通常指放大器。
在MOS管中,跨导的大小反映了栅源电压对漏极电流的控制作用。在转移特性曲线上,跨导为曲线的斜率。
单位是 S (西门子),SI基本单位量纲 m^-2˙kg^-1˙s^3˙A^2 ,一般用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位是ms?亳秒?

那是导纳单位——毫西,S是西门子需大写。

网友D:
补习一下模电基础。。。。。。

网友E:
跨导,毫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