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kit3下载程序,千万不要在下载口接什么器件,LED数码...

楼主(2016-09-10):
我下载到PIC12F508和675,怎么也不行,提示什么里面的RC振荡没有了等等。害得我以为买到假的芯片呢,也以为是PICKIT3坏了,还以为计算机不行。提示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管,什么不接,再下载试试,估计就行了。经验之谈啊。

网友A:
下载口本来就对时序什么的要求很严格,接上东西肯定是不成的。

网友B:
如果非要接,就用跳线。下载时调到下载口,下载完再跳过去,我这么干过。

正解!

网友C:
下载口不能乱接,其他单片机也会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要接,就用跳线。下载时调到下载口,下载完再跳过去,我这么干过。 ...

烧录脚和实际应用之间串个电阻就可以啊!可以正常烧录,我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