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二极管测温电路,精度要求0.1°,要求电路简单。

楼主(2016-09-10):
5V串一个电阻到二极管的正极,是不是就可以测温了。

网友A:
对的,没错!最简单就这个了

网友B:
楼主用热电偶测温吗

网友C:
精度这么高,还要求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热电偶测温吗

普通测温0-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这么高,还要求简单

一般二级管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D:
普通的二极管,校正后可以到 0.5度

网友E:
二极管测温要做到0.1度,难!
或说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测温要做到0.1度,难!
或说做不到。

0.5°没问题吧,有没有合适的电路。目前我采用的是5V接一个4.7K电阻到二级管正极,负极接地。30℃0.6v左右。分辨率0.1℃没有问题,精度0.5-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二极管,校正后可以到 0.5度

电路怎么走的啊

网友D:
减小电流,一般是0.1ma;
4148的25度时电压大约0.4XV
每度变化-2.3mv
电路就是一个差分输入,+输入接0点调整,-输入为4148电压,这样就可以得到正的变化;
如果求胜运放,AD有对应的位数就行,4148电压直接进入AD就好;
如果是7017之类的ad芯片,可不用运放,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电流,一般是0.1ma;
4148的25度时电压大约0.4XV
每度变化-2.3mv

谢谢

网友A:
二极管测温度并不难,其实就是和你说的一样,串个电阻就得了,但是如何得到准确值才是难的.不一样的二极管温度曲线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
至于分辨率那就得看你的读取分辨率了.

网友F:
最简单的电路,还要高精度,估计需要逐个定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测温度并不难,其实就是和你说的一样,串个电阻就得了,但是如何得到准确值才是难的.不一样的二极管温度 ...

这个才是关键,如果用CPU的话,可以用自动定标,自动校正。

网友H:
大神,
用双电源,
A组与B组元件型号相同,生产批次相同。

A组,正极接电阻串<4v稳压二极管串>6v稳压二极管接负极。
B组,正极接>6v稳压二极管串<4v稳压二极管串电阻接负极。

电源电压=(>6v稳压二极管)。
然后,把两组>6v稳压二极管与<4v稳压二极管的接点电压送入仪表运放。

网友A:
我估计做到最后你会觉得还不如用热电偶方便.

网友:
你想多了(~_~;)

网友:
0.1精度是个很可怕的数字

网友A:
在精密测量的情况下,热电动势不能忽略,基准和限流电阻都会有温度变化,用二极管取温度值做到头来不容易.

网友I:
楼上这么多高精度电路下来还不如买一个DS18B20

网友J:
LZ确定手上基准精度有0.1°C再说,要不走偏了也不知道

网友K:
做不了这么准确吧

网友L:
0.1的分辨率没有意义,0.1的精度还是非常难的。参考源的一致性可以校准,但是温漂难校准。因为温漂是厂家校准之后的,已经是没有规律的了。
二极管一般建议BCM874之类的三极管的B和C短路,BE间的二极管,比4148这种二极管要准,就和很多防静电的地方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的电路一样。单二极管如果单点校准的话,工业级范围的温度精度大约能做到正负15℃(三西格玛,cpk指标)。
如果外置的话没有什么说的,DS18B20,新手的最爱。2002年的时候用过,现在回想起来模拟传感器想做这个指标对ADC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如果精度要高的低成本模拟传感器的话,还是建议用一个match的很好的对管(必须原配,封在一个芯片里面的,而且手册上写了是对管),然后搭个类似于微电流源那样的对称电路,然后像微电流源一样把其中的一个串入电阻,拉偏pn结的工作点,测量两个pn节的压差来计算温度。 这个温漂和一致性比单二极管的好,但是如果做0.1的精度仍然需要大量的校准。

MCU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到目前为止,最准的是C8051F392,其手册是1西格玛典型值好像是正负1,标了最大正负2(按照datasheet惯例,如果除了典型值还有最大值的都是出厂测试的时候不合格的会挑出来)。但是大约----------------------------------------------------------------------------。删除几句试验数据和评价,特别对业界的评价。

网友M:
可能热敏电阻的线性还好些吧。

网友N:
热电偶电路是不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放大后进A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