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采样定时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6-09-10):
现在想用2个ADC
但是初始化方面不是很懂
采样定时器怎么设置?

网友A:
网上就有示例代码,你找找看啊

网友B:
自己看看官方的例程呢还有中文的user's guide就知道了呢?、

网友C:
这个转换方式要选择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D:
这个查一下芯片手册啊,比什么都详细

楼主:
嗯恩 先结贴了,多谢各位大神提醒。

网友E:
你可以配置ADC为中断采样的。

网友F:
如果不会,可以设置成定时器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