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硬件连接电路图

楼主(2016-09-10):
求助大神提供与以太网控制芯片KSZ8041NL的硬件连接图,或者以太网控制芯片KSZ8041NL与其他单片机的硬件连接电路图,谢谢了……跪求啊!!!

网友A:
你怎么不换个网口芯片呢?例如w5100

网友B:
按理说这个是用spi或者并行接口都是可以的。

网友C:
用过DP83848,这个没用过,这个官网资料没有吗?

网友D:
这个原理图的在网上也很难搜素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换个网口芯片呢?例如w5100

好的,这个我参考下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成熟的程序控制了吧。

网友F:
换个芯片试试看,网上资料还挺多的。

网友G:
W5100这个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