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带除法公式的疑惑

楼主(2016-09-10):
int16_t   Wind1_post;  //当前位置
volatile uint16_t  Wind1_allrun;         //全程运行时间
volatile uint16_t  Wind1_diffpost_RUN;   //已经运行时间
uint16_t   Wind1_oldpost;  //原来的位置
Wind1_post=Wind1_oldpost+Wind1_diffpost_RUN/Wind1_allrun*100;
这是计算当前位置的公式:有哪里不对啊

仿真时候出现Wind1_post 不能实时赋值,
只有到最后时候Wind1_post=Wind1_oldpost  好像Wind1_diffpost_RUN/Wind1_allrun*100; 这个表示是不对

还有
就看到Wind1_diffpost_RUN 变量不断的变化
Wind1_post变量 一定都没有 跟着Wind1_diffpost_RUN变化, 始终等于 oldpost
各位哪里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A:
全都定义成浮点数试下;

网友B:
先乘再除,变量改为uint32_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乘再除,变量改为uint32_t

谢谢

网友C:
楼主定义的都是整型,按楼主的写法,问题就来了整数除以整数依然是整数,如果除数和被除数的商在0-1之间,就会被保存为0了。

网友D:
变量类型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