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三极管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6-09-10):
第一次独自做硬件设计,希望坛友们帮帮忙
1.电路原理图

这个图使用阻容降压获得5V电压,三极管Q1应该是跟稳压管配合稳压得到5.6-0.6=5V电压;
这个原理图的三极管Q1工作在什么状态呢?没见过这种把偏置加在基极和集电极的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的三极管Q1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正常工作时,是工作于线性状态。
这就是最普通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该稳压管扩流之用,否则得用大功率型的稳压管但这祥浪费掉的电流也大。 ...

楼上说的很对 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的三极管Q1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正常工作时,是工作于线性状态。
这就是最普通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 ...

哦,PNP型的管子来说这就是串联稳压电路了,恩恩,还有就是偏置采用C级负反馈,谢谢您了

网友D:
你的电路95%是错误的

网友A:
请注意6楼Lgz2006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95%是错误的

你好,查了很久,没看出来,是三极管的参数配置不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95%是错误的

是高压侧没有隔离吗?

网友D:
你先找一个现成的产品电路,大家再帮你整理整理

网友E:
差不多是最传统的的稳压电源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查了很久,没看出来,是三极管的参数配置不正确吗?

给你个例子:4个1k电阻都失了大格。

网友F:
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是从零开始设计电路。你要根据要求找一二个近似的电路,然后在这些个上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例子:4个1k电阻都失了大格。

谢谢您的回复,整理了一下,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指点一下;我查了一下资料,把电阻的参数改了一下:

R1:抑制瞬态冲击,上电瞬间保护电路,兼作保险丝用;
取值选择:不清楚
R2:电容放电电阻,确保断电安全;
取值选择:RC=1即可;
R3:稳压管限流电阻:保护上电瞬间后面的电容不会被击穿;
取值选择:半波整流后的有效值约为13V,(13-12)/50=20Ω
R4:三极管C级反馈电阻,步长三极管工作过程中的温度偏差;
R5:基极偏置电阻,提供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

网友D:
这回儿可以了,按照要求去焊接电路试验吧!特别提醒,防止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儿可以了,按照要求去焊接电路试验吧!特别提醒,防止触电!

就这个电源电路来说,如果为了安全考虑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改进的吗

网友D:
先天缺撼,无法改进。

网友G:
别的不说,如果是220V AC,R1 + R2发热功率就是24.2W。

网友H:
8550就是括流用的,但是是怎么导通的的啊

网友I:
现在要用AC/DC ,效率90%,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要用AC/DC ,效率90%,体积小

开关电源不会算啊

楼主(2016-11-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的三极管Q1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正常工作时,是工作于线性状态。
这就是最普通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 ...

你好,maychang老师,今天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后级电路功耗极低基本可忽略不计,也就是说空载状态下,流过限流电阻R1的电流约为70mA,然后在该电容下最大输出电流约为30mA,那么此时该电路电流有效利用率为:30/70=0.43,对这个电路来说限流电阻能流过的最大电流约172mA,也就是电容值基本只能在2uF左右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不说,如果是220V AC,R1 + R2发热功率就是24.2W。

可是R2的额定功率也就3W啊,怎么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发热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