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充电式头灯

楼主(2016-09-10):
前言
    两年前在街边小摊上看中了此款头灯,价格不贵,记得是151个,一个放在了家里,一个放在了单位,家里的那个使用几次,放置了一段时间再打开时,亮度明显下降,单位的那个还好。正赶上二姨家有活动,水平再“艰难”,好奇心不能丢,找个简单的东西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就拆他吧——充电式头灯
一、产品介绍
此头灯有灯头和控制部分及头带组成,灯头灯珠由一颗大功率0.5WLED灯珠和8颗草帽LED灯珠组成。控制部分采用伸缩式插头直接接220V交流电充电,红色两开一关按钮控制亮灭。
二、产品拆解
打开后盖,内部结构一目了然,电路板、插头及蓄电池所放位置比较整齐,有槽相对固定。
取出蓄电池后,拔出电路板,可以看到电路比较简单,采用电容降压、全桥整流结构。
打开灯头前盖,卸下聚光罩的螺丝,可以看到LED采用电阻限流模式。
电路分析:

1、电容降压部分  由105J250v的CBB电容和390KΩ的碳膜电阻组成。电容与电阻并联串联在电路中,当50Hz220v交流电加在CBB电容的两端时,会产生容抗,以此限制最大工作电流,并联的电阻为关掉交流电后电容储存的电荷通过此电阻释放。根据容抗公式,Xc=1/(2πfC),此电容105J应该是1μf,将参数代入公式Xc=1/(2X3.14X50X0.000001)=3183欧姆。
2、整流部分  采用由IN4007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根据全桥整流电流计算公式,I=0.89V/Zc,可以看出,所提供的电流大小正比于限流电容容量,代入数值得I=61.5mA,
3、充电指示部分  由红色led小灯和330Ω限流电阻组成,当电路接入220v交流电压是,红色指示灯亮。
4、蓄电池部分  蓄电池上没有标准电压及容量,实测4.11v,产品说明书上介绍容量为800mAh。在放完电的情况下,理论上13个小时即可充满。
5、亮度控制开关  如图,经过实测,OFF状态为非接通状态;第一次按下按钮为ON状态,即C脚与3脚接通;第二次按下按钮也为ON状态,但是C脚与3脚断开后,C脚与1脚和5脚同时接通。
原理图
而在电路中,1脚和3脚采取相连的设计,第一次按下按钮,C脚与3脚接通,0.5W的led亮;第二次按下按钮,由于1脚与3脚相连,所以,C脚与1脚和5脚及3脚同时接通,这样0.5W的led和8Xled同时亮;第三次按下按钮时,此关闭。
6、LED照明部分  采用限流电阻与led串联,0.5W大功率led灯电流大约150mA,8颗led灯电流也约为150mA,所以最大电流约为300mA。
至此,充电式头灯“拆”和“解”就完毕了。
三、小结
1、整个头灯结构简单,设计较美观,使用较方便。
2、电路控制部分更是简单,体积小,成本低。
3、采用电容降压,电容标注电压是250v,如果是耐压值,则与推荐值400v以上貌似小了点。
4、全桥整流后,电路中并没有滤波电容,必要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5、采用铅酸蓄电池储电和为led灯供电,电路中没有过冲和过放的保护,操作不当对电池的寿命影响比较大。
以上仅仅是在拆解过程中新学习到的东西,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楼主:
四、改造升级
1、基本思路
采用手机锂电池代替铅酸蓄电池,利用手机电源适配器作为降压电源,重新设计电路板,其他保留。
2、实施过程
1)拆除电路板和蓄电池,取下开关,再利用。

2)找一个手机电源适配器,拆下电路板,作为降压电源。

3)裁剪与原电路板一样大小的洞洞板。

4)画出电路图
采用TP4506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设置充电电流为500ma,两个cn5711恒流驱动芯片分别为05Wled和8Xled提供恒定电流。
5)焊接电路板

6)将led限流电阻短接

7)将适配器与可伸缩式插头连接

8)将控制电路板与适配器连接

9)控制电路板与led连接,再焊接一个锂电池保护板

10)接上锂电池,看看效果

11)依次装配,正正好好放得下

12)充电过程,红灯亮

13)充满,绿灯亮

14)亮灯效果。
优点:与220v交流电压安全隔离,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较好的对锂电池进行充电管理,采用技术防错,防止过冲的发生,而锂电池保护板,防止过放,较好的维护锂电池。采用专用恒流驱动芯片驱动led,在锂电池电压变化的情况下,亮度几乎不受影响。

网友A:
完美的改装,锂电池可以长期使用,增加了多项保护措施,确保了整体安全可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改装,锂电池可以长期使用,增加了多项保护措施,确保了整体安全可靠,赞一个! ...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买了一个充电式台灯,用了几次就充不进电了,可能与过冲和过放有关,再就是蓄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B:
不错  我有过一个锂聚合物电池的头灯   楼主不妨改造升级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改造升级1、基本思路采用手机锂电池代替铅酸蓄电池,利用手机电源适配器作为降压电源,重新设计电路板 ...

中国人做的就是廉价货。电容式降压冲电,危险吧遇上劣质电池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有过一个锂聚合物电池的头灯   楼主不妨改造升级一下

哈哈,看看有没有升级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人做的就是廉价货。电容式降压冲电,危险吧遇上劣质电池定爆炸。

这让我想起之前买的几个手电筒,现在是冲不进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看看有没有升级的空间。

电池采用那种长方形封装的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采用那种长方形封装的电池就行

可能更换一块电池就行了,锂电池标称电压一般都是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改装,锂电池可以长期使用,增加了多项保护措施,确保了整体安全可靠,赞一个! ...

没想到,手机适配器电路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D:
总体控制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控制的不错。

谢谢!

网友E:
不错哟 有想法

楼主:
只能拆点简单的,复杂的整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各种电筒,家庭使用以百万计,但是基本没听说电池爆炸的,因为用的是铅酸蓄电池,这货充满后,继续 ...

确实是便宜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改装。。。。。,

这样能用的住。

网友H:
楼主厉害。

产品本来就是便宜,15元。修改后的锂电需要多少钱大家可以买。。。。

网友I:
其实我想问下,这CBB电容被击穿后蓄电池会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想问下,这CBB电容被击穿后蓄电池会不会爆炸

有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