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发射功率和接收功率计算

楼主(2016-09-10):
各位大神,

      请教如下问题,
      1.在知道一个天线的工作频率的情况下,怎么计算这个天线的发射功率?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2.在知道一个天线的工作频率和发射功率的情况下,怎么计算距离这个天线距离为d的另一个天线能接收到多少功率?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3.如果在发射天线的功率,工作频率,传输距离一定的情况下,要提高另一个天线的接收功率有什么好的方法(硬件方面的)?

楼主:
老规矩,自己顶一下,不要沉!!!

                        tyw  注

网友A:
tyw
@595708786 :去楼上下
您好,这几个文件可以发我一下吗? 天线功率详细说明、第一章天线基础知识以及发射功率与增益详解

网友B:
俺是无线电专业的,学过天线这门课,可惜从未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基本都忘了。
说些概念,供参考:

1、天线自身没有功率之说。
    天线向空间的辐射效率随方位而变化,每种天线都有这样的图(忘了名词),描述效率与方位的关系,像花瓣一样,有主瓣、副瓣;
    这个效率图和天线适用的频率,由天线的物理结构、形状而决定。棒状天线的外形没有指向性,对四周均匀发射;碗状天线就有强的指向性。
    天线向某个方向的辐射功率,等于输入功率与这个方向的效率的乘积。主瓣的辐射效率最高,所以要把主瓣对准目标。
    效率图同时用于发射和接收,发射强的方向同时也是接收效率最大的方向。
2、接收功率问题,有计算公式,与发射方对这个方向的辐射功率成正比,与距离的平分成反比。
3、接收灵敏度问题,除了天线的接收效率,剩下就是电路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是无线电专业的,学过天线这门课,可惜从未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基本都忘了。
说些概念,供参考:

多谢指教!

楼主:
多谢您的资料分享,我们这样的新人正需要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资料。

网友C:
1,单独的天线是个无源器件,其自身是没有功率一说的,只有能承受多少功率的说法,这和天线的材质以及同轴线的规格有关。辐射功率要看模块的发射功率是多少,以及天线的效率是多少,能辐射出去多少能量。
2,天线辐射的距离,这不仅仅和模块的功率和频率相关,还与天线的增益和效率相关,并且和所处的环境相关,是空旷地带还是办公楼或是其他环境,有多少墙壁,有没有其他设备工作在同样的频段。系统的同频干扰和软件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切都会影响到辐射的距离。
3, 除了提高接收端电路和软件设计外,还可以注意接收端天线的极化方式,尽可能和发射端天线的极化方式相同。

网友(2022-06-20):
怎么下载不了,有版权问题?

tyw
去油香收

网友D:
问题1:天线没有什么功率一说,只有最大输入功率参数,自然不存在楼主要的什么“公式”。
问题2:无法预知,因为接收天线的增益未知。
问题3:天线的结构与天线的增益相关,采用适当的结构可以增加天线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