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双向电平转换ic(1.8v---3.3v)

楼主(2016-09-10):
IIC用的

网友A:
SN74AVC4T245DR  能满足你的要求,    拿走不谢

网友B:
245需要控制数据方向,处理SCL可以,处理SDA线就需要控制方向,应用上不如双向自动识别的方便
给楼主推荐SGM4553,双向自动识别方向,应用非常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5需要控制数据方向,处理SCL可以,处理SDA线就需要控制方向,应用上不如双向自动识别的方便
给楼主推荐SG ...

这个ic是否内部已经上拉了,外围i2c脚就不用上拉了?

网友C:
可以参考NXP的IIC推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N74AVC4T245DR  能满足你的要求,    拿走不谢

你还跑这回帖哪,赶紧把你帖子更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