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轴电缆的耐电压参数

楼主(2016-09-10):
(无正文)

网友A:
同轴电缆设计出来不是“传输高电压”用的,所以不予测量,也不考察这个参数。

网友B:
类似同轴结构的有专门的高压电缆,相应的会有此耐压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设计出来不是“传输高电压”用的,所以不予测量,也不考察这个参数。
...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但是从国外购买的高压电源输出都是MHV的接头
意味着需要用同轴电缆
好像RG59和RG8/U耐高压好一些
但是就是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同轴结构的有专门的高压电缆,相应的会有此耐压参数。

类似同轴的高压线缆是那些系列型号的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似同轴的高压线缆是那些系列型号的呢
谢谢

电气装备用电缆选型 14页
特种电缆选型 102页
电缆选型样本 37页

网友D:
1000V 1min   印象中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