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段码液晶屏在温度五六十度是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10):
这个使用HT1622控制的段码液晶屏显示,放在高温箱里面60度十五分钟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比如那几个红色小方块里面有黑色一刀一刀的),不知道有人遇见过没有,求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是液晶屏质量不行吗?

网友A:
液晶就这特性,去和液晶厂家沟通。

网友B:
一般段码液晶屏的最大工作温度70℃左右,所以会出现温度高时,液晶屏会不正常工作

网友C:
跟厂家沟通解决,不然就想办法降温

网友D:
加宽温度范围

网友E:
液晶屏的温度等级分几种,温度范围越宽,成本越高,跟生产厂家提出要求就行。

网友F:
明显是工作温度范围不够,或者虚标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温度范围比较大,常见还是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就这特性,去和液晶厂家沟通。

厂商说我们的频率不够只有27hz需要128hz,请问这个怎么修改这个频率,我用的是ht1622,指的是修改那个时基输出频率吗,但是ht1622默认输出的就是128HZ,我用示波器测得液晶屏引脚确实是27hz。怎么修改ht1622的控制命令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工作温度范围不够,或者虚标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温度范围比较大,常见还是用数码管 ...

版主,ht1622的输出频率怎么修改啊,我修改了控制命令,液晶屏引脚的频率还是27hz,变不成128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工作温度范围不够,或者虚标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温度范围比较大,常见还是用数码管 ...

void SendCommand1621(uint8_t command)//¶Ô1621·¢ËÍÃüÁî
{
        SCK = 1;
        Delay_Us(1);
        CS1621 = 0;
        Delay_Us(1);
        SendData1621(4,0x80);//"1000"
        SendData1621(8,command);
        CS1621 = 1;
        Delay_Us(1);
} 我看了别人的程序发送控制命令,先发送3位100,然后再发送8位控制命令,有的写了程序是先发送4位1000,然后再发送8位命令,那个写法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屏的温度等级分几种,温度范围越宽,成本越高,跟生产厂家提出要求就行。 ...

厂商说是我的频率太低了只有27hz,说要变成128hz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我修改了ht1622的控制命令的频率,但是液晶屏的引脚输出还是27hz,请教一下怎么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段码液晶屏的最大工作温度70℃左右,所以会出现温度高时,液晶屏会不正常工作 ...

厂商说是我的频率太低了只有27hz,说要变成128hz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我修改了ht1622的控制命令的频率,但是液晶屏的引脚输出还是27hz,请教一下怎么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厂家沟通解决,不然就想办法降温

厂商说是我的频率太低了只有27hz,说要变成128hz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我修改了ht1622的控制命令的频率,但是液晶屏的引脚输出还是27hz,请教一下怎么修改啊

网友G:
是不是用的com口太多了?

网友G:
如果能修改模式的话,你可改成y com,x seg,减少com口数量,应该可以提高扫描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修改模式的话,你可改成y com,x seg,减少com口数量,应该可以提高扫描频率的。 ...

不能修改啊,com用了8个,seg用了13个,ht1622的这个时基输出128hz,这个是默认的,为什么出来不是128hz而是27hz

网友G:
这个时基输出可不是你的LCD扫描频率,去看一下AC部分的参数。看看 LCD的扫描频率是怎么算的。  tcom这个参数是扫描周期,自己换算成扫描频率。

网友G:
Fcom = Flcd/n,  Flcd典型是64Hz, n是使用的com口数量

这样一算,com扫描频率应该是8Hz啊。难道我也理解错了?

网友G:
找厂家要宽温的LCD。

楼主:
引用 网友G:
Fcom = Flcd/n,  Flcd典型是64Hz, n是使用的com口数量

这样一算,com扫描频率应该是8Hz啊。难道我也理解 ...

我用了是5V,选用了内部RC,AC上面写了flcd是64hz,fcom=64/8=8hz,不是27啊

网友H(2019-09-11):
产品质量有问题,真要命。害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