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MP1542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MP1542这款DCDC芯片的COMP脚,手册推荐接的是225电容和10K电阻,现在我们用的方案是接105电阻;但是接105电阻输出纹波比接RC组合小,请问各位大神你们有使用过这款芯片吗。COMP引脚是否应该按手册来接,谢谢给位了,COMP脚对输出电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了,谢谢啦

网友A:
测试不同负载动态负载看输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不同负载动态负载看输出情况

已经用负载测试测试了最大输出带载能力,数据都是差不多。还有就是电源输出的波形,更改之前与更改之后的纹波也是差不多。主要就是COMP脚的输出波形变了,SW脚的波形也有区别

网友B:
COMP上的电阻和电容是做内部环路频率补偿的,本身误差范围就比较大,对瞬态响应、负载能力等影响比较小,当然也跟PCB布局有关,所以具体配置值以实测够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上的电阻和电容是做内部环路频率补偿的,本身误差范围就比较大,对瞬态响应、负载能力等影响比较小,当 ...

谢谢!因为后来发现其实更改了COMP脚上的电阻和电容后,DCDC的电流工作模式和频率都发了变化,实测按照DATASHEET接225和10K电阻后,DCDC从CCM模式变成了DCM。从纹波大小和带载能力来看,影响不大。

网友C(2017-02-22):
菜鸟求指导,COMP上的电容必须接2.2nF吗,现在其他都跟标准应用电路一样,就这个电容不是。。影响好大啊,不能正常工作了,Vsw完全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