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a这个指针传递进去是什么参数呢

楼主(2016-09-10):
void fir_16by16_stm32(void *a, void *x, COEFS *c, u32 N),这个指针进去传进去的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A:
void *是void类型指针,你可以用任何类型指针将其强制转换为void*指针,方便你调用。

网友B:
void *a//a可以指向任何类型。

网友C:
当函数不知道传入参数是某个具体的类型的时候,用void*,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D:
void的字面意思是“无类型”,void *则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网友E:
为什么void* a可以 但是void a会报错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void* a可以 但是void a会报错呢?

void几乎只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定义一个void变量没有意义,不妨试着定义:
void a;
这行语句编译时会出错,提示“illegal use of type 'void'”。不过,即使void a的编译不会出错,它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void真正发挥的作用在于:
(1) 对函数返回的限定;
(2) 对函数参数的限定。

网友G:
任何变量都要有明确的类型的,void a就表示a没有类型,是不允许的,但void *a却表示a是个指针类型,所以这种情况a是有类型的。

楼主(2016-10-15):
结贴了谢谢大家,终于明白这个函数的用法了,看来c基础还是很薄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任何变量都要有明确的类型的,void a就表示a没有类型,是不允许的,但void *a却表示a是个指针类型,所以这 ...

可以赋值给任意的类型对吧,相当于一个空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几乎只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定义一个void变量没有意义,不妨试着定义:
void a;
这行语句编 ...

我记得用过void a这样的定义的,不过没有报错,也没有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