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 调试正常,上电启运行无反应 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10):
GD32F103RC 调试的时候正常,上电启动则无反应
调试的时候确定是跑在108M,时钟方式:8M HSE,PLL倍频方式:8/2*27=108M

使用GD库自己编的初始化时钟,或者使用库自带的SystemInit方法还是一样的问题(确定是调用了SetSysClockTo108()方法)。

设想应该是复位或者振荡器电路问题了

外部振荡器,复位电路

外部振荡器,复位电路

这电路图也是原来STM32标准用法啊,不兼容?

另外我的BOOT0,BOOT1是直接接地,也应该没有问题啊!

请教大家了,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程序里是不是使用了JTAG的相关引脚,比如PB3、PB4、PA15,如果有的话,禁用JTAG,保留SWD试试。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关闭jtag,保留swd。

楼主:
谢 cdshkf已经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先看下你在仿真的时候跟瞎子阿程序的时候是怎样设置你的集成开发软件的。

网友B:
这个很关键的,西哦啊在成学时候异地昂要在爱开发环境选项里面选择上电复位启动运行的

网友C:
首先看复位电路的设计的,再者就是看下你的运行设计的

网友D:
采用一个专门的复位芯片的看下能解决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关键的,西哦啊在成学时候异地昂要在爱开发环境选项里面选择上电复位启动运行的 ...

有这样的设置?从来没见过啊!请截个图在哪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