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07之DMA(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6-09-10):
直接内存访问(DMA)是用来以提供外设和内存、内存和内存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的。数据可以在没有任何CPU干预下通过的DMA进行传输。这使得CPU资源更倾重与其他操作。
       DMA控制器基于一个复杂的总线矩阵架构,结合了功能强大的双AHB主总线架构与独立的FIFO,以优化系统带宽。
        两个DMA控制器共有16个数据流(stream),每个数据流可以编程与规定的通道中的一个搭配。

DMA的工作模式
1.  单次传输
2. 多次传输(burst):把数据分成多次传输

DMA的工作模式

1. 循环模式:循环模式是可用来处理循环缓冲区和连续的数据流(如ADC扫描模式)。启此功能可以设置DMA_SxCR寄存器的CIRC位启用。

在循环模式,在burst方式下,它必须遵循下面的规则
DMA_SxNDTR 等于 ((Mburst beat) × (Msize)/(Psize))的整数倍。

2.     双缓冲模式:双缓冲模式通过设置在DMA_SxCR寄存器的DBM位启用。
双缓冲模式与单缓冲模式的区别在于它有两个地址,当栓缓冲模式被使能,循环模式会被自动使能,每次传输完成,内存地址将会被交换。当一个内存区域被DMA控制器使用时,另一个可供程序使用。

如果需要改变内存地址,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当DMA_SxCR 寄存器的CT 位为 0时,DMA_SxM1AR寄存器可以被改变
当DMA_SxCR 寄存器的CT 位为 1时,DMA_SxM0AR寄存器可以被改变

    设置步骤:
1.     使能相关时钟。
2.     如果数据流已启用,通过重置在DMA_SxCR寄存器的EN位禁用它,然后读取该位,以确认有没有持续的数据流操作。向该位写0不会立即生效,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全部转移完成时才被清除的。当EN位读为0,这意味着数据流是准备好,可以进行配置了。因此,任何数据流配置之前,有必要等待EN位被清除。在数据流重新启动前,前一次DMA传输中的状态寄存器(DMA_LISR and DMA_HISR)所有数据流专用的位应该被清除。
3.      在DMA_SxPAR寄存器中设置外设端口寄存器的地址。
4.     在DMA_SxMA0R寄存器中设置内存的地址(在双缓冲模式的情况下,还需在DMA_SxMA1R寄存器中设置内存的地址)。
5.     在DMA_SxNDTR寄存器中设置传输的数据总数,每个外设的事件或每次burst传输之后,这个值是将会递减。
6.      在DMA_SxCR寄存器使用CHSEL[2:0] 选择DMA通道。
7.      如果外设为流量控制器,它支持此功能,设置DMA_SxCR寄存器中PFCTRL的位。
8.      在DMA_SxCR寄存器的PL[1:0]位配置数据流优先级。
9.     配置FIFO(启用或禁用,发送和接收的阀值)。
10.  在DMA_SxCR寄存器中配置数据传输的方向,外设和内存递增/固定的模式,单个或burst传输,外设和存储器的数据宽度,循环模式,双缓冲模式和完成几分之几后中断。
11.   激活设置数据流在DMA_SxCR寄存器的EN位。
12.  使能相关外设寄存器的DMA模式位,启动传输。

程序:

[plain] view plain copy

  • /*********************************************
  •     标题:操作DMA的练习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描述:从其他设备接收数据,再把数据发送出去
  •           USART3接收中断,发射用DMA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03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u8 USART_DMA_Completed;
  • u8 Rx_Completed;
  • u8 Rx_data_counter;
  • u8 usart3_buffer[100];
  •
  • void USART3_DMA_config(void);
  •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 void main ()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RCC->AHB1ENR |= ( (1<<3) | (1<<21) ); //使能GPIOD时钟,使能DMA1时钟
  •   RCC->APB1ENR |= (1<<18);  //使能usart3时钟
  •
  •   USART3_DMA_config();
  •   USART3_config();
  •
  •   USART_DMA_Completed = 1;
  •
  •   while(1)
  •   {
  •     if(USART_DMA_Completed & Rx_Completed)  //之前数据已经发送完成,接收到新的数据
  •     {
  •       DMA1_Stream3->CR &= 0xFFFFFFFE; //除能DMA1_Stream3
  •       while(DMA1_Stream3->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DMA1->LIFCR |= 0x0f800000;//传送前清空DMA1_Stream3所有中断标志
  •       DMA1_Stream3->NDTR = Rx_data_counter;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if((USART3->SR & (1<<7))) //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       {
  •         USART3->CR3 &= ~(1<<7);//除能usartdma发送
  •         USART_DMA_Completed = 0;
  •         DMA1_Stream3->NDTR = Rx_data_counter;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DMA1_Stream3->CR |= 1;//使能dma
  •         USART3->CR3 |= (1<<7);//使能usartdma发送
  •         Rx_Completed = 0;
  •         Rx_data_counter = 0;
  •       }
  •     }
  •   }
  • }
  •
  • /****************************************
  •   函数名:USART3_DMA_config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DMA1数据流3与usart3关联的相关配置
  • ****************************************/
  • void USART3_DMA_config(void)
  • {
  •   DMA1_Stream3->CR &= 0xFFFFFFFE; //除能DMA1_Stream3
  •   while(DMA1_Stream3->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   DMA1->LIFCR |= 0x0f800000;//传送前清空DMA1_Stream3所有中断标志
  •
  •   DMA1_Stream3->PAR = (uint32_t)&USART3->DR;//设置外设地址USART3->DR地址0x40004804
  •   DMA1_Stream3->M0AR = (uint32_t)usart3_buffer; //设置内存地址
  •   DMA1_Stream3->NDTR = Rx_data_counter;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DMA1_Stream3->FCR |= 0x00000007;//设置fifo
  •   /*
  •     设置dma通道4,即usart3tx
  •     优先级Medium
  •     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
  •     内存递增模式
  •     传输完成中断使能
  •   */
  •   DMA1_Stream3->CR |= ( 0x08000000 |0x00010000 | (1<<6)
  •                         | (1<<10) | (1<<4) );
  •
  •   USART3->CR3 &= ~(1<<7);//usart3 dma发送模式除能
  •
  •   NVIC->IP[14] = 0xA0;
  •   NVIC->ISER[0] |= (1<<14);
  •
  • }
  •
  • /**************************
  •   函数名:USART3_config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配置usart3
  • ************************/
  •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
  •   USART3->BRR = 0x0000016C;   //波特率115200
  •   /*
  •    使能usart3
  •   usart3发送使能
  •   usart3接收使能
  •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   8bit
  •   一位停止位
  •   无校验
  •   */
  •   USART3->CR1 |= (( 1<<13 ) | ( 1<<3 ) | ( 1<<2 ) | ( 1<<5 ));
  •
  •   GPIOD->AFR[1] |= 0x00000077;//选择PD8,9复用功能
  •
  •   GPIOD->MODER &= 0xFFF0FFFF; //设置PD8,9,复用模式
  •   GPIOD->MODER |= 0x000A0000;
  •
  • //  GPIOD->OTYPER &= 0xFFFFDFFF; //设置PD9推挽输出
  •
  •   GPIOD->OSPEEDR &= 0xFFFCFFFF; //PD8速度50m
  •   GPIOD->OSPEEDR |= 0x00020000;
  •
  •   GPIOD->PUPDR &= 0xFFFCFFFF; //PD8
  •   GPIOD->PUPDR |= 0x00010000;
  •
  •   NVIC->IP[39] = 0xf0; //最低抢占优先级,最低响应优先级1111
  •   NVIC->ISER[1] |= (1<<(39-32)); //使能中断线39,也就是usart3中断
  • }
  •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
  •   if(USART3->SR & (1<<5)) //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   {
  •     usart3_buffer[Rx_data_counter] = USART3->DR;
  •     Rx_data_counter++;
  •     if(usart3_buffer[Rx_data_counter - 1] == '\r')
  •     {
  •       USART3->CR1 &= ~(1<<5); //除能接收中断
  •       Rx_Completed = 1;
  •     }
  •    }
  • }
  •
  • voi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
  •   if(DMA1->LISR & 0x08000000)//DMA传输完成
  •   {
  •     USART_DMA_Completed = 1;
  •     USART3->CR1 |= 1<<5;  //使能usart3接收中断
  •     DMA1->LIFCR |= 0x08000000;//清除中断标志
  •   }
  • }

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