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这样写不行?

楼主(2016-09-10):
if(((AT25_SO&0x80)>>7)==0x01) /

写成if(AT25_SO&0x80)==0x80)为何不行?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的括号没有写全

网友C:
if((AT25_SO&0x80) == 0x80)

网友B:
>>是个运算符哦。你写成后面的就类似于是字符串和变量比较了。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吧,不过一般程序员的按照思维定式的比较容易接受前边一种写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