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可以起来,但wince系统起不来

楼主(2016-09-10):
我最近在使用AM3517,烧录官方的winCE demo. 官方提供的文件: AM35x_nand.raw(hamming1Bit), AM35x-nand-**.raw(hamming1bit),NK_demo.bin.都放在NANDFLASH中.使用Ti提供的FLASH V1.6.0.0烧录工具.
烧录地址: 0-->  AM35x_nand.raw
                  c0000-> AM35x-nand-**.raw
                  0x1c0000-> NK_demo.bin
 最终结果,bootloader可以起来,但wince系统起不来.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内存大小,与公板的是否一致!

网友B:
烧写入口地址对么?
看看你bootloader 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