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全速

楼主(2016-09-10):
如何设置cypress cyc68013为全速

网友A:
程序中速度的设置部分是cypress提供的啊

楼主:
是啊,它选择的是高速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太懂

楼主:
我现在想选择全速该如何修改

网友C:
我怀疑这款芯片是否能将速度设置成比全速还低的情况

楼主:
哪位大侠在这方面有经验,请多多指教

网友D:
修改描述符可以。

网友E:
差分线上连接上电容后,就是全速,如果不连接电容就是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