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 串口中的硬件BUG,请注意!

楼主:
调试串口时,发现串口会出现频繁跳中断,导致无法执行主循环的问题!
调试发现是串口中断硬件BUG:
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了接收中断,那么ORE中断也同时被开启了。
        2.  ORE中断只能使用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读到(没有使能USART_IT_ERR中断时)
解决办法:
       1.  初始化时,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PE, ENABLE);    //开启PE错误接收中断Bit 8PEIE: PE interrupt enable
  //CR2 开启ERR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2. 在STM32中断函数增加USART_IT_ORE等异常中断的处理!

//开启CR3,bit0的EIE: Error interrupt enable, 处理USART_IT_ERR,USART_IT_ORE_ER,USART_IT_NE,USART_IT_FE   错误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同  @arg USART_IT_ORE_ER : OverRun Error interrupt if the EIE bit is set
ush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取出来扔掉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OR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NE) != RESET)
{//同  @arg USART_IT_NE     : Noise Error interrup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N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FE) != RESET)
{//同   @arg USART_IT_FE     : Framing Error interrup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F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PE) != RESET)
{//同  @arg USART_IT_PE     : Parity Error interrup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PE);
}

楼主(2016-09-10):
网络上也有一篇**讲的比较仔细,请看!

今天在使用USART模块,遇到了一些问题并解决了,于是发贴共享。

问题描述:
在使用USART做串口通讯时,我只把接收中断打开,并设置抢占优先级为最低一个级别,而接收中断上一个优先级处理事情比较多,可能占用了2ms时间。当我使用9600波特率往下位机发送数据,速度非常快,就是一直按回车发!问题就出来,不到1分钟时间,通讯没有反应了。USART配置代码如下:
void u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_GetBaud(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分析问题:

1.为什么没有通讯了?
通过仿真器仿真,发现程序一直进入接收中断中,由于我没有使用中断发送,于是程序就死在了接收中断,也就没有数据发送到电脑上来。接收中断代码如下:
void UART_Receive(void)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2.为什么会一直跑到接收中断?
断点之后发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RESET的,也就是说没有数据接收到也进了中断,而且在USART配置中我也只打开了接收中断!没有数据送过来应该是不可能进入中断的!

3.响应了什么中断?
我想通过函数(USART_GetITStatus()把所有中断状态都读出来,但失败了,USART_IT_XXX所有中断状态都是RESET!也就是说没有中断也进入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来了!?

4.找资料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P541发现如下说明:

也就是说只要接收中断打开,即RXNEIE设置为1,那么ORE中断也自动打开了。
可是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
找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函数,发现只有当USART_IT_ERR中断使能时,才能读到ORE中断。
在这里要指出这个BUG:产生ORE中断了,但使用USART_GetITStatus()函数却无法读到这个中断被SET起来!

5.把ORE中断标志位清除
既然找到了是什么中断,那么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就应该可以了吧?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ORE);
但是,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清除之后,马上读ORE中断状态,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RESET.程序仍然跑死在接收中断。再使用另一个函数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原来ORE标志位还没有清除。

6.问题解决
为什么清除不掉?头疼了,再找找资料,有发现,在P523页如下图:

接收中断程序改为:
void UART_Receive(void)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来判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if(bRecieveOK)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MoudBusExpir == 0)
        {
            ucRcePtr = 0;
            MoudBusExpir = 20;//50ms
        }
        else
            MoudBusExpir = 2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总结:
注意问题:1.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了接收中断,那么ORE中断也同时被开启了。
               2.ORE中断只能使用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读到(没有使能USART_IT_ERR中断时)
BUG建议:1.在STM32库中,能不能修改USART_GetITStatus()函数对USART_IT_ORE中断的处理?也就是我只要打开了接收中断,那么有ORE中断时,我也能使用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ORE)读到.
       其它:在找资料的同时,发现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中文翻译P538有错误,

网友A:
不想细看,我相信是楼主自己代码问题多一点。好好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细看,我相信是楼主自己代码问题多一点。好好研究吧。

lz 的这些问题我调试的时候用到过.肯定不是硬件问题.
硬件的设计过于严谨,导致软件粗鲁想简单的清除中断是不能正常清除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现有的库代码没有优雅的把这种问题导致的中断给清除掉,就是想让用户知道,这里已经发生了严重错误.已有代码不能直接清除中断了事.
例子也不确切,如果你系统压力太大,没时间处理串口,那么你就用 dma 之类,让串口能够直接接收多个字节.而不是任其 ov, 既然 ov 了.一切都废了.因为你不值丢了啥.没什么可补救的.要重发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做技术思维上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