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的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6-09-10):
..\..\SYSTEM\usart\usart.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ys\sys.h"这样就可以找到路径了

再次编译出现了问题
..\..\SYSTEM\usart\..\sys\sys.h(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没有stm32f10x_lib.h这个库函数
怎么办???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新版本的 MDK 把 stm32f10x_lib.h 这个文件已经变成
stm32f10x.h 了。而且都是说把 stm32f10x.h 改成 stm32f10x_lib.h,但是怎么改却
没说明。首先找到安装路径下的这个文件夹
注意一定要是 Backup.001 里面的 ARM 中才找到这个,只有这个 STM32F10x 的
文件夹里才有"stm32f10x_lib.h",其他地方时没有的。然后把 STM32F10x 这个文
件整个复制下来。粘贴到工程文件中,路径随便,但一定要和该工程的其他东西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这个只要把..\..\用好就行了 和linux下面的cd .. /../..
目录结构如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的电脑里面就是没有这个头文件,我的编译再次出现了困难?????
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发现这是旧版的才有新版的只需要使用stm32f10x.h就可以了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SYSTEM\sys\sys.c(76):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IPR"

..\HARDWARE\EXTI\exti.c(65): error:  #20: identifier "EXTI15_10_IRQn" is undefined

直接用40代替
..\HARDWARE\EXTI\exti.c - 0 Error(s), 0 Warning(s).

..\HARDWARE\TIMER\timer.c(42): error:  #20: identifier "TIM4_IRQn" is undefined

直接用30代替
..\HARDWARE\TIMER\timer.c(85): error:  #20: identifier "TIM3_IRQn" is undefined

直接用29代替
..\HARDWARE\TIMER\timer.c - 0 Error(s), 0 Warning(s).

//配置向量表
#ifdef  VECT_TAB_RAM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SYSTEM\sys\sys.c(127): error:  #20: identifier "NVIC_VectTab_FLASH" is undefined

用8位的单片机,一般C语言中可以对某寄存器或输出端口进行移位操作和位取反操作,可以使LED灯流水或闪烁.我想问下:1. STM32对GPIO操作一般用库函数,那么怎么使某一位端口取反?怎么使某口移位流水? 请写个示范代码.2.我见一个例子中对PC6端口某个LED闪烁代码如下,不知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取反操作?为什么要先读出位?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3.中断向量表是不是都是固定如下的?还是某些情况要重设?/*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