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分享讨论

楼主(2016-09-10):
如题,这里开始套算一些我们开中常见的算法的具体实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基于C语言实现的,重点是设计的思路的。。。大家一块的讨论下的。。

射线的功能是——实现在一个字符串中,统计指定字符出现的次数。。。。

楼主:
这里关键点有两点:1.字符串与指定字符的输入的;2.指定字符在字符串中的比较的,这里还要区分大小写的。。。

楼主:
程序的实现的:
int main()
{
        char buf[300]={0};
        char buf2[2]={0};
        char zf;
        int len;
        int i;
        int count=0;

        if(scanf("%s %s",buf,buf2)!=2)
        {
                return 0;
        }

        len=strlen(buf2);

        if(len>1)
        {
                return 0;
        }

        len=strlen(buf);

        if(len>256)
        {
                return 0;
        }

        for(i=0;i<len;i++)
        {

                if(buf[i]==buf2[0])
                {
                        count++;
                }

        }

        printf("%d",count);

return 0;
}

楼主: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次类推。实现其他功能的,,

网友A:
这个算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楼主这样说一说的,注意细节诶的就OK拉

网友B:
  if(scanf("%s %s",buf,buf2)!=2),,若若问下这样用scanf函数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