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一根跳线复活了10几年前的老时钟,从美国回归

楼主(2016-09-10):
这个【人艰照拆】活动还没结束,我又在某个角落发现了一个老时钟,10几年前的了。试着找个电源插上电,竟然还可以使用。。过了半天发现,时间竟然不对。。。看来它是应该欠拆啦!!

时间怎么设置都不对,。。。肯定有问题!

正面来一张,背面来一张。。齐了!

这个样子有点像拆开的螃蟹。。呵呵。。那些白胶是我打的。。别骂我,太难看了,按键看不到,这些塑料柱有断开的。
右边的收音机功能,很原生态啊,纯纯的模拟电路。。。。。果然是年代的证据

又看到了一个比较常见的D2822A的功放IC。。功率很小,所以连散热片都没加。带0.5W的喇叭。

看到一颗大大的IC【LM8560】..时钟就是它管的!从网上查到IC资料==我国使用的交流电源频率为50Hz,只要将第26脚(50Hz/60Hz选择)接到第15脚(Vss)即可,如果电源频率为60Hz时,此脚悬空不接。
==这里原来的悬空的。板上有预留了位置,加了根跳线进去。。

电路板背面我的焊工不算太差吧,有没有看出哪里是我焊过的?。。呵呵

总结一下
    橘生南国为橘,生北国则为枳(引用一句古话表表心情):
1. 这东西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被忽视了很久,它可能会成为垃圾,这东西如果落在一个不懂电子的人手里,它完全就是无用之物,因为它时间不准啊。。在我们这,加个跳线,它继续为我们服务了!

2. 这时钟因为设置了60HZ,它只能在工频是60HZ的国家使用(比如美国,这产品有ETL认证,所以我写从美国回归,开了个玩笑!),咱中国是50HZ的。所以需要稍微改一下。呵呵!!时间是对的了。

网友A:
收音机芯片不像是uln2204

网友B:
俺也有只8560芯片的电子钟,用了几十年了,改进了一下,用只MM5369把3.579545MHz晶振分频为60Hz供给电子钟.外接另件很少,用洞洞板搭块邮票大小的60Hz模块.立马升级.这个工频电子钟就跟石英钟一样准了. 考究点,30p电容上并接1段双绞线,代替可变电容,用频率计测60Hz频,调节双绞线长短调整60Hz频率.你的钟就更准了.有兴趣再改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ngNiG5&id=520656999285&ns=1&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有只8650芯片的电子钟,用了几十年了,改进了一下,用只MM5369把3.579545MHz晶振分频为60Hz供给电子钟.外 ...

不错哦,T叔又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也有只8650芯片的电子钟,用了几十年了,改进了一下,用只MM5369把3.579545MHz晶振分频为60Hz供给电子钟.外 ...

前辈果然知识渊博  不知受徒弟嘛   我愿拜倒前辈门下

楼主:
拜师要排队哦..哈哈

楼主:
全世界有80%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IN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也有只8650芯片的电子钟,用了几十年了,改进了一下,用只MM5369把3.579545MHz晶振分频为60Hz供给电子钟.外 ...

赞赞赞  高手说出来的都是没见过的东西啊。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小厂做的出口转内销,T叔那个才是真的古董。
B.T.W,拜大神排队是不行的,得烧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小厂做的出口转内销,T叔那个才是真的古董。
B.T.W,拜大神排队是不行的,得烧香~ ...

烧香就免了,烧点香的东东欢迎欢迎,哈哈

2006年的板子,不算太老,不过那个LM8560工频时钟芯片确实是老古董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QI7sQO&id=520350986948&ns=1&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香就免了,烧点香的东东欢迎欢迎,哈哈

2006年的板子,不算太老,不过那个LM8560工频时钟芯片确实是老古董 ...

呵呵...也10年了...

网友F:
长知识了

网友G:
长知识了  佩服佩服

网友H:
不怕麻烦,多思考,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