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什么是阻抗匹配?

楼主:
模电知识
    1、阻抗匹配时负载可以得到最大的信号功率。
    2、阻抗匹配时效率不一定最高。
    3、前级输出阻抗大于后级输入阻抗时,传输效率变低,传输功率小于最大值。
    4、前级输出阻抗小于后级输入阻抗时,传输效率变高,传输功率也小于最大值。
    5、输入阻抗一般是高些为好,这样对前级输出要求不严格。
    6、输出阻抗一般是低些为好,这样负载适应性强,负载能力强。
    7、输入阻抗高往往易受到干抗,所以需要特别的设计(例如屏蔽)。
    8、输出阻搞太低往往也受到元器件、传输导线电源限制。例如:记得有些功放的输出阻抗可以低到2欧姆,再低的话已经没有意义(导线损耗反而主要问题)。
    阻抗不匹配(门不当户不对)时,往往还会电路失真,甚至引起电路异常过流过压损坏电路有关器件。

网友A(2016-09-20):
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网友A:
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前置放大器驱动扬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也可以是共轭匹配,相位相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