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工宝典】如何鉴别IC原装、翻新?

楼主(2016-09-10):
    **借鉴别人的,可以多多学习一下。

    在研发或学习过程中,经常需要买少量的片子,代理的质量虽然好,但是数量太少一般不愿意搭理你,除非有现货并且你上门自取,如果订期货则不一定能达到最小起订量,而且交货期可能长得你无法接受,申请样片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你只能到电子市场找货,市场上的货鱼目混杂,要学会甄别好坏
    1.拆机片
    这些芯片是从电路板上拆下来后再归类,管脚明显有焊锡焊过的痕迹,亮闪闪,管脚间距明显不等,表面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有差别,生产批号一般不相同,背面的产地标识比较杂
    2. 打磨片
    这些芯片很像全新片,表面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基本无明显差异,批号也相同,但仔细观察芯片表面你会发现有许多微小的平行划痕,背面的产地标识也不相同,管脚一般不会是亮闪闪的,而是亚光的,有氧化的痕迹,管脚间距比较一致.一般来讲打磨片主要是全新片时间放得太长了,或是批号比较杂,为了好卖而打磨后印成统一的比较新的生产批号
    3.散新片
    这些芯片表面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有差别,生产批号一般不相同,背面的产地标识比较杂,但管脚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倒是有氧化的痕迹,一般来讲这种芯片是贸易商把从各种途径收集起来的没有使用过的芯片装在一个管子里卖
    4.全新片
    这些芯片表面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生产批号,背面的产地标识非常一致,管脚非常整齐,亚光的表面的中间会有一道亮恨*,装芯片的管字非常新,很透明,不发黄
    5.一点建议
    在前三种芯片中,1的可靠性最差,3的可靠性其次,2的可靠性较好另外可以编程的期间尽量买全新片,1,2,3类对可编程的器件来将故障率都非常高。

网友A:
最近看到有人买到假的,这个有帮助。

网友A:
怎么识别假的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有人买到假的,这个有帮助。

这个是翻新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识别假的芯片呢?

只有应用的时候才能知道真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有人买到假的,这个有帮助。

鉴别芯片的好坏,还需要通过测试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识别假的芯片呢?

一般假的芯片都是做工比较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翻新芯片的。

假的芯片还需要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通过正规途径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应用的时候才能知道真假吧

一般金升阳的做工都非常的精细,假的很粗糙。

网友C:
翻新的确实很便宜,以前老师经常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