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烧写方法

楼主(2016-09-10):
C2000芯片对烧写方法有要求吗

网友A:
小于1000:用JTAG烧写或者通过串口烧写。

M3,C2000没有类似于MSP430 GANG430这种工具。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烧写器,这里可以问问System General 和 XELTEK Inc ,他们出售这类工具。
或者下面这款,多烧一工具,不过我没用测过。
elprotronic公司的flashpro2000

网友B:
小于10000:联系负责你们的经销商或者专门的烧写公司烧写。比如:

•         XELTEK, Inc

•         System General

•         Source Electronics

•         BPM Microsystems

网友C:
大于10000:可以考虑联系TI定制芯片,让程序在芯片出厂的时候即已经固化在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