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的3.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

楼主(2016-09-10):
DSP的3.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

楼主:
能直接驱动吗?

网友A:
pwm信号是送给IGBT驱动芯片,IGBT被驱动芯片驱动,通常在驱动芯片前还有隔离芯片

网友B:
对,比如ISO721等

网友C:
IGBT 驱动, 可没有这么简单.
推荐楼主先看看专用驱动芯片的资料, 以了解一下基本知识.
比如 TI 的 DRV8301 的资料

网友D:
前段时间玩过IGBT    感觉要考虑的参数确实有很多  另外   IGBT这玩意是很贵的   一般用起来  还是需要小心的

网友E:
IGBT 不小心烧了。单芯片一片一二十呢

网友F:
一片就这么贵啊:L顶的上一片单片机的

网友G:
这份资料讲得蛮详细的. 值得好好看一看. 对 IGBT 的驱动的了解,学习和设计很有帮助的

网友F:
IGBT  这玩意  一片  我们公司用的  常规的是120大洋一片  刚开始用  都是小心翼翼的  后面用多了  熟悉了  话说和贴片电阻的感觉一样  :lol

网友H:
应该不可以直接驱动的   楼主   这一块  应该有直接可以驱动的电路

网友D:
IGBT   一般用于大功率产品  比较多     驱动IGBT   需要考虑的参数还是很多的  楼主

网友B:
3.3V不可以直接驱动,请看IGBT的资料

网友I:
通常 IGBT 的驱动分为隔离和非隔离方案
对于小功率的电路, 常有采用非隔离方案的. 这种电路简单, 成本低, 当然抗干扰差. 最经典的比如有 IR 的驱动芯片带 IGBT . 还有更简单的是 IPM 模块, 因为集成了驱动芯片和 IGBT, 可以直接采用 3.3V 的 PWM 控制信号驱动 IPM 模块.
隔离方案则在大功率 IGBT 驱动里普遍采用.

网友J:
IGBT是将强电流、高压应用和快速终端设备用垂直功率MOSFET的自然进化

网友K:
3.3V驱动不起来吧

网友L:
隔离模块

网友L:
使用三极管搭建一个驱动电路。

网友M:
三极管可以吗?

网友M:
或者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I(2016-10-11):
三极管, 电平转换芯片, 理论上可以实现 IGBT 需要的驱动电压的变换
但是 IGBT 是栅极驱动器件, 由于栅极电容的影响, 如果需要较高的开关的速度, 那么完成快速的电容充放电是需要不小的电流驱动能力的

网友J:
IGBT需要驱动芯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