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 内存分布探究

楼主(2016-09-10):
本人在运行ucos时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莫名进入hardfault函数,导致系统死机。后来根据对堆栈调试,发现每次调用的函数都不一样,甚是费解。通过map文件最后得出结论,原来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在flash里面读出了系统配置参数,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会写flash,而flash定义的地址与程序代码存储的位置发生了重叠,一写数据就擦掉了一些函数,当调用到这些函数的时候就会发生未知指令的错误。把这个参数存储地址定义的分开些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开始这个地址写好了,随着程序代码不断增多,消耗的片上flash也会增大,是个动态增长的过程,不注意很有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定期检查定义的参数存储地址,或者干脆把参数存储地址定义在程序地址之前。

        今天详细了解一下编译后的STM32工程,堆栈内存分布情况,有助于对堆栈大小分配的理解。打开一个基于STM32f103RET6的工程,具有512KB 内置flash,以及64KB SRAM,通过map文件可以看出:

名称
位置
地址
备注
RESET 复位向量
Flash
0x08000000
上电执行的第一条代码
库函数代码段
Flash
0x08000144
在程序中调用的库函数,例如字符串处理函数、内存分配函数等
用户自定义函数代码段
Flash
0x08001110
工程模板函数库、用户自定义函数编译后的代码,以函数名首字母排序
.constdata
Flash
0x0800d07c-0x0800d680
用户定义的常量
剩余空间
Flash

名称
位置
地址
备注
.data
SRAM
0x20000000
数据段,以及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bss
SRAM
0x20000268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HEAP(堆)

SRAM
0x200033e8
启动文件定义的堆空间开始,程序调用malloc自由分配的内存在堆上
STACK(栈)
SRAM
0x200073e8
启动文件定义的栈空间开始,各个函数中的局部变量空间分配到栈上
剩余空间
SRAM

        例如在这个工程中,flash自定义参数存储地址,不要定义在 0x0800d680之前。

        另外,还可以看出在SRAM里,分配存储的是全局变量区,未初始化变量区,堆以及栈。要注意的是,如果堆和栈定义的过小,程序默认定义都不大,一旦使用了一个较大的局部变量,有可能造成栈空间溢出,覆盖掉堆空间甚至上面的全局变量区,造成系统出错的问题。例如在做IAP的过程中,每当向flash写入512个字节时,由于大容量STM32片上flash块大小为2K,写之前要先读出,调用写函数的时候就自动创建一个2K大小的局部变量,由于栈是向上增长的,自然会覆盖堆以及全局变量区,造成未知的错误。根据片上SRAM的资源,将堆和栈适当调大一些为好,比如各设置为4K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