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主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6-09-10):
我用的是cy7c63310这个芯片 现在我用usb设备向主机发送数据 在USB control center中看见是这样的

楼主:
可是我想再由主机将数据返回 一直就是0  这块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要上传的数据是对的么,用BUS BOUND看看哦!

网友B:
控制面板只是简单的上位机调试程序,只能实现单向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嗯,如OUT或者IN,并且需要手动操作

网友D:
如果你想实现稍微复杂一点的功能,如上位机接收数据再发回去,就得自己编程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