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楼主(2016-09-11):
最近写好了一个工程,程序也都调通了,不过实时性达不到要求,所以在编译时我选择了优化级别。很奇怪,我选择O3和O2时,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用O1级呢

楼主:
用O1级时就OK了

楼主:
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B:
你的变量被优化掉了

网友C:
那怎么办?

网友D:
变量全部改成不可优化型的

网友A:
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不大可能通过提高优化级别来满足.

网友E:
而是人工分析影响实时性的瓶颈, 并通过改变算法或软件结构来实现才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