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不对

楼主(2016-09-11):
各位大虾,这是我一个MSP430G2433 的SPI(B0)口编的一个初始话程序,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老是发送不对。
#define SYNC    UCB0CTL0__SPI_bit.UCSYNC
#define MODE0   UCB0CTL0__SPI_bit.UCMODE0
#define MODE1   UCB0CTL0__SPI_bit.UCMODE1
#define MST     UCB0CTL0__SPI_bit.UCMST
#define BIT     UCB0CTL0__SPI_bit.UC7BIT
#define MSB     UCB0CTL0__SPI_bit.UCMSB
#define KPL     UCB0CTL0__SPI_bit.UCCKPL
#define KPH     UCB0CTL0__SPI_bit.UCCKPH
#define SWRST   UCB0CTL1__SPI_bit.UCSWRST
#define SSEL0   UCB0CTL1__SPI_bit.UCSSEL0
#define SSEL1   UCB0CTL1__SPI_bit.UCSSEL1
#define BUSY    UCB0STAT__SPI_bit.UCBUSY
#define OE      UCB0STAT__SPI_bit.UCOE
#define FE      UCB0STAT__SPI_bit.UCFE
#define LISTEN  UCB0STAT__SPI_bit.UCLISTEN

#define SPIREN    IE2_bit.UCB0RXIE
#define SPITEN    IE2_bit.UCB0TXIE
#define SPIR      IFG2_bit.UCB0RXIFG
#define SPIT      IFG2_bit.UCB0TXIFG
#define TXBUF     UCB0TXBUF__SPI
#define RXBUF     UCB0RXBUF__SPI

   void spi()
   {
   SWRST=1;                       //关spi
   SYNC=1;                       //选择spi
   MST=1;                        //spi主机模式
   BIT=0;                        //8位数据模式
   MSB=0;                        //低位在前

   KPL=0;
   KPH=0;                        //选择时钟与数据关系

  MODE0=0;
   MODE1=0;                     //3线spi

   SSEL0=1;
   SSEL1=0;                      //选择ACLK时钟

   UCB0BR0__SPI=200;
   UCB0BR1__SPI=200;                //时钟8分频

   SWRST=0;                       //开spi
  }

楼主:
时钟分频的注释有问题。

楼主:
是我调试的时候该的,请大家帮我看看其他的对应注释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感觉没必要用宏定义来这么写吧

网友B:
对啊,可以参照G2xxx的demo code 来修改

网友C:
竟然用宏定义来改的

网友D:
这个程序看着这么麻烦

网友D:
为什么不用tiva呢

网友E:
相关的寄存器的都被定义了?

网友F:
感觉是spi的配置不正确的。

网友F:
建议使用模拟spi试试,这样容易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