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

楼主(2016-09-11):
现在要作个交流电磁铁的项目,这方面经验不足,特上来请教高人。电磁铁的目标:
1)磁力强,能够将人体组织内的四氧化三铁颗粒(100nm以下)吸出;
2)交流输入,正弦,输入频率高,能够产生类似超声波切割的效果,高频反复拖拽四氧化三铁颗粒,辅助吸出;
3)体积小,发热量可接受。

不知道这些条件是否很难达到?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去问奥巴马借两个电磁火包,

网友B:
这是个新行业吗,交流电磁铁

网友C:
上超导磁体都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D:
体内有铁的简单化合物么?

网友E:
1.交流电无法生成稳恒磁场,不能用于电磁铁。
2.给钢铁侠吸弹片用的??

网友F:
人体组织内的四氧化三铁颗粒(100nm以下)................怎么会有这个?

网友G:
楼主要频率在超声范围,不妨计算一下:产生如此之强的磁场其磁通变化率是多少,需要多大的无功功率。
估计这个电磁铁需要水冷,风冷已经不够散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频率在超声范围,不妨计算一下:产生如此之强的磁场其磁通变化率是多少,需要多大的无功功率。
估计 ...

别提超音频了,就算是直流,磁场强度超过2.3T,铁磁材料已经没一点用处了,只能空芯,功耗比指数律还过份。
直流的话,2.3T功率在瓦级,10T若不用超导体的话功耗在10KW级,30T超导得10MW级,100T超导也得1000MW。
目前稀土永磁可得到1.5T,用800万人口的广东省佛山市的供电功率,得到的稳定的直流磁场也仅仅是一块永磁铁的67倍,交流的话,那无功电流就更是惊人了。

网友H:
人工强磁场没法靠增加匝数来增加磁场,基本上完全靠电流密度,然而超导体的电流密度也是有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集中说一下几个情况。
    纳米级的四氧化三铁颗粒是人为导入体内的,只是在有特殊情况发生时需要取出。
    因为直接将四氧化三铁颗粒从体内吸出需要较高的磁场,难以实现,所以想以较小的磁场,反复拖拽颗粒慢慢取出,类似打桩机的效果,频率可以低一点,例如用矩形波的电压(2hz)带动直流电磁铁来实现。
    超声波切割是很成熟的技术了,淘宝都能买到超声波切割刀。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靠谱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集中说一下几个情况。
    纳米级的四氧化三铁颗粒是人为导入体内的,只是在有特殊情况发 ...

这个力跟作用距离也有关,核磁共振检查就要求体内无异物(支架,起博器等)。

楼主:
四氧化三铁在皮下组织,通过按压估计能把距离缩短到1-2cm左右

网友J:
又忽悠老年人吧,可吸取老化细胞[em:6: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忽悠老年人吧,可吸取老化细胞[em:6:

如果老化细胞能被磁化并且只有它能被磁化,这也是个不错的思路,然而并不是。。。

网友K:
可能是为了某种需要 先将四氧化三铁颗粒认为弄到人体内,完成任务后再想把他弄出来吧

网友H:
楼主是想先给预强磁磁化,然后再以较小的外加交变磁场, 令氧化铁微粒像小虫子一样地穿过人体组织,最终钻出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为了某种需要 先将四氧化三铁颗粒认为弄到人体内,完成任务后再想把他弄出来吧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想先给预强磁磁化,然后再以较小的外加交变磁场, 令氧化铁微粒像小虫子一样地穿过人体组织,最终钻出 ...

这个描述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L:
定向只能是直流磁场?交流磁场是原地震动?可看看眼科取磁性异物的仪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定向只能是直流磁场?交流磁场是原地震动?可看看眼科取磁性异物的仪器? ...

直流磁场是一个大小固定方向不变的力往一个方向拉,交流磁场是一个大小变动方向不变的力往一个方向拉。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定向只能是直流磁场?交流磁场是原地震动?可看看眼科取磁性异物的仪器? ...

用不锋利的刀切肉怎么弄?向下压并叠加周期性水平方向变化的往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