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聚合物电池 锂电池

楼主(2016-09-11):
关于聚合物电池 锂电池电路设计要学习那些方面?  比如:cmos

网友A:
这问题让人无从回答了
锂电池就是个电源而已,通常电池包都带了保护板,设计电路上只需要给其充电的电路和电压检测的电路就可以了,手机上一般是设置低于3.3V~3.5V就提醒充电

网友B:
是保护板电路设计吧,如果是3.7V的聚合物锂电池用得最多的保护芯片是DW01,可以找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