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从机并2个以上就不行?请帮忙指点

楼主(2016-09-11):
最近开发了个项目,采用485通信,每个从机上面都有一个隔离485通信,芯片是ADM2483  电源也是用DC-DC隔离 的,单个对上位机都没有问题,现在是并在一起,用上位机通信,最多只能二个正常,  加上第三个就没有反应,     485输出没有加上下偏置,没有加120R电阻, 我试过加与不加没有多大的效果,还在调试阶段,所以线很短,30CM一个,用的是平行线,请高手指点一下啦!是哪的问题?

楼主:
高手给个思路或方向呀,我现在准备买485专用线,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120电阻不是必须的,但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必须的

你可以分别测量一下,两台设备时A,B线的电压,增加到3台设备(通信失败)时A,B线的电压

楼主:
好的, 我把120R的电阻全部拆掉了,正常通信时AB二端电压在2.4V左右,加上第3个后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我是做硬件的,我原来测试的环境为上位机,自动接收数据,通信上了就会有显示,现在我把6个板子的A和B分别接到一起,用485线连到电脑,用串口分别叫各个板子一一发送信号,6个板子都正常,没有提示有冲突,是否为上位机软件问题?
是不是上位机读的数据太快,实际485还没有传完就叫下一个板子传数据就冲突了?

网友B:
半双工,绝对不能冲突。
靠协议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把120R的电阻全部拆掉了,正常通信时AB二端电压在2.4V左右,加上第3个后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

485总线是半双工,肯定不能多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否则肯定冲突

网友C:
原因:收发IC的问题,驱动能力太弱,用示波器量测接收端是否超过120MV,(绝对值),如不是,收发IC 的驱动能力太弱,或接收时的输入阻抗太小。如果每个接收端都很正常,那就是协议的问题,间隔时间太短,有冲突。降低波特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5总线是单双工,肯定不能多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否则肯定冲突

半双工,非单双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把120R的电阻全部拆掉了,正常通信时AB二端电压在2.4V左右,加上第3个后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

应是你完成一个设备的贞的间隔太小导致。

网友D:
要上下拉,默认从机全部是输入高电平状态,输出禁止状态。

网友E:
485通信确实是主机可以一对多从机,也只能一个个的巡检,寻址。如果你带的多的超过256个,加集线器

网友F:
请问通信的速度是多少呢?多设备时,过高的速度是不行的,终端电阻没有配上时更明显。

网友G:
上位机的485驱动能力弱。上下拉也是必须的。加到三个时,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485对地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H:
前面大侠们说的都对,然后你检测一下程序,上位机需要做主机,下位机做从机,在从机接收到不符合地址的指令后,不要返回信息,错误的指令,否则可能后引起总线冲突。

网友I:
主机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从机控制线拉高电平,从机发送完成后(回答),控制发送接收脚为低电平,为确保主机收到完整,打低电平时前稍做延时(同样适于主机端)。做到这几点多从机不是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20电阻不是必须的,但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必须的

你可以分别测量一下,两台设备时A,B线的电压,增加到3台设 ...

上拉  下拉  也不是必须的, 一般可以

网友J:
看程序   看你的接线方式

网友K:
楼主应给出具体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