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直接操作地址来给寄存器写值吗

楼主(2016-09-11):
我可以直接操作地址来给寄存器写值吗,不用库函数,直接操作底层的地址

网友A:
一般我们说的都是操作寄存器就是底层的了,至于操作地址,那是编译器做的事情。

网友B:
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可行。在.scat文件中单独开辟一段区域。

网友C:
操作底层地址,其实就是操作寄存器,每个寄存器对应一个底层地址的。

网友D:
你可以仔细看看底层的库,用# define的形式,每个寄存器对应一个底层地址的。为了方便用户调用,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的,直接赋值1 = uint32_t (0x000000xx)就可以了

网友F:
SRAM中就是直接操作底层的地址的,另外外带也是。但是这样直接操作很不直观的。

网友G:
本人刚写的1602驱动就用到了位操作
直接把内存0x20000208的0到3的四个位赋值给PB口ODR寄存器的12到15位
PB口ODR寄存器地址是0x40010c0c。

网友H:
这样操作少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I:
ldr r4, = 0x22004100
    ldmia r4!, {r0-r3}

    ldr r5, = 0x422181b0
    stmia r5!, {r0-r3}

这个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dr r4, = 0x22004100
    ldmia r4!, {r0-r3}

楼上写的,不是本人,绝对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太乱了。

楼主(2016-10-16):
引用 网友I:
ldr r4, = 0x22004100
    ldmia r4!, {r0-r3}

好像这就是操作底层的一个地址。0x422181b0就是底层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们说的都是操作寄存器就是底层的了,至于操作地址,那是编译器做的事情。 ...

但是寄存器其实也是对应的也是底层地址的。编译器决定的是地址的分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可行。在.scat文件中单独开辟一段区域。

这个没有研究过,完了查资料看看,这个分散加载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