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14和FPGA 通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6-09-11):
驱动识别上的问题,我用的cyusb3014 和FPGA (K系列)通信,但是在驱动上出现问题了,上电后可以显示 Cypress USB Bootloader的驱动, 但是我一下载程序就掉了  就没有cypress的驱动了    本应该显示的Cypress USB SreammerExample也没有出现,很是纳闷。之前用的V系列的赛灵思芯片可以正常工作。换成K 系列就出现这种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过或者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2018-06-25):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B:
电平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