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下发设备地址有响应,下发寄存器地址无响应

楼主(2016-09-11):
MPU6050初始化时下发MPU6050地址11010000,可以读到响应位,但是紧接着下发寄存器地址时无响应这个是什么情况,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module test(CLK,RSTn,SDA,SCL);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SCL;
inout                                                SDA;

reg[1:0]                                        I2C_EN;
reg[7:0]                                        I2C_iADDR;
reg[7:0]                                        I2C_iDATA;
wire[7:0]                                        I2C_oDATA;
wire                                                I2C_DONE;
reg[4:0]                                        cnt;

reg [7:0]        reg_fifo[99:0];
reg [9:0]        fifo_cnt_read;
reg [9:0]        fifo_cnt_write;

parameter        SMPLRT_DIV=8'd25;
parameter        CONFIG=8'd26;
parameter        GYRO_CONFIG=8'd27;
parameter        ACCEL_CONFIG=8'd28;
parameter        PWR_MGMT_1=8'h6B;
parameter        WHO_AM_I=8'd117;

parameter        ACCEL_XOUT_H=8'd59;                                                        //存储X轴加速度计最近的测量数据,16位ADC
parameter        ACCEL_XOUT_L=8'd60;

parameter        ACCEL_YOUT_H=8'd61;                                                        //存储Y轴加速度计最近的测量数据,16位ADC
parameter        ACCEL_YOUT_L=8'd92;

parameter        ACCEL_ZOUT_H=8'd63;                                                        //存储Z轴加速度计最近的测量数据,16位ADC
parameter        ACCEL_ZOUT_L=8'd64;

parameter        TEMP_OUT_H=8'd65;                                                                //存储温度传感器最近的测量值
parameter        TEMP_OUT_L=8'd66;

parameter        GYRO_XOUT_H=8'd67;                                                        //存储X轴陀螺仪最近的测量值
parameter        GYRO_XOUT_L=8'd68;

parameter        GYRO_YOUT_H=8'd69;                                                        //存储Y轴陀螺仪最近的测量值
parameter        GYRO_YOUT_L=8'd70;

parameter        GYRO_ZOUT_H=8'd71;                                                        //存储Z轴陀螺仪最近的测量值
parameter        GYRO_ZOUT_L=8'd7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cnt<=5'b0;
                        fifo_cnt_read<=10'b0;
                        I2C_iADDR<=8'b0;
                        I2C_iDATA<=8'b0;
                        reg_fifo[0]<=8'b0;
                        reg_fifo[1]<=8'b0;
                        reg_fifo[2]<=8'b0;
                        reg_fifo[3]<=8'b0;
                        I2C_EN<=2'b00;
                end
        else
                begin
                        case(cnt)

                        0:
                                begin
                                                I2C_EN<=2'b10;
                                                I2C_iADDR<=PWR_MGMT_1;                                                        //PWR_MGMT_1
                                                I2C_iDATA<=8'h00;
                                        if(I2C_DONE)
                                                cnt<=cnt+1'b1;
                                end

                        1:
                                begin

                                                I2C_iADDR<=SMPLRT_DIV;
                                                I2C_iDATA<=8'h07;
                                        if(I2C_DONE)
                                                cnt<=cnt+1'b1;
                                end
                        2:
                                begin
                                                I2C_iADDR<=CONFIG;
                                                I2C_iDATA<=8'h06;
                                        if(I2C_DONE)
                                                cnt<=cnt+1'b1;
                                end
                        3:
                                begin
                                                I2C_iADDR<=GYRO_CONFIG;
                                                I2C_iDATA<=8'h18;
                                        if(I2C_DONE)
                                                cnt<=cnt+1'b1;
                                end
                        4:
                                begin
                                                I2C_iADDR<=ACCEL_CONFIG;
                                                I2C_iDATA<=8'h01;
                                        if(I2C_DONE)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5:
                                begin
                                                I2C_EN<=2'b01;
                                                I2C_iADDR<=ACCEL_X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6:
                                begin
                                                I2C_iADDR<=ACCEL_X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7:
                                begin
                                                I2C_iADDR<=ACCEL_Y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8:
                                begin
                                                I2C_iADDR<=ACCEL_Y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9:
                                begin
                                                I2C_iADDR<=ACCEL_Z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0:
                                begin
                                                I2C_iADDR<=ACCEL_Z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1:
                                begin
                                                I2C_iADDR<=GYRO_X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2:
                                begin
                                                I2C_iADDR<=GYRO_X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3:
                                begin
                                                I2C_iADDR<=GYRO_Y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4:
                                begin
                                                I2C_iADDR<=GYRO_Y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5:
                                begin
                                                I2C_iADDR<=GYRO_Z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6:
                                begin
                                                I2C_iADDR<=GYRO_Z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7:
                                begin
                                                I2C_iADDR<=TEMP_OUT_L;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cnt+1'b1;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18:
                                begin
                                                I2C_iADDR<=TEMP_OUT_H;
                                                if(I2C_DONE)
                                                        begin
                                                                reg_fifo[fifo_cnt_read]<=I2C_oDATA;
                                                                cnt<=5'd5;
                                                                fifo_cnt_read<=fifo_cnt_read+1'b1;
                                                        end
                                                else if(fifo_cnt_read==10'd99)
                                                                fifo_cnt_read<=10'd0;
                                end

                endcase
                end

IIC                                I2C(

.CLK(CLK),
.RSTn(RSTn),
.SDA(SDA),
.iCALL(I2C_EN),
.iADDR(I2C_iADDR),
.iDATA(I2C_iDATA),
.SCL(SCL),
.oDONE(I2C_DONE),
.oDATA(I2C_oDATA)

);

endmodule

module IIC(

input                        CLK,
input                        RSTn,
inout                        SDA,
input        [1:0]        iCALL,
input        [7:0]        iADDR,
input        [7:0]        iDATA,
output                SCL,
output                oDONE,
output[7:0]        oDATA

);

reg[4:0]        i;
reg[4:0]        GO;
reg[7:0]        C1;
reg[7:0]        D1;
reg                rSCL;
reg                rSDA;
reg                isACK;
reg                isDONE;
reg                isQ;

parameter        FCLK=125,FHALF=62,FQUARTER=31,THIGH=30,TLOW=65;
parameter        TR=15,TF=15,THD_STA=30,TSU_STA=30,TSU_STO=30;
parameter        FF_WRITE1=7,FF_WRITE2=9,RDFUNC=1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i<=5'b0;
                GO<=5'b0;
                C1<=8'b0;
                D1<=8'b0;
                rSCL<=1'b0;
                rSDA<=1'b0;
                isACK<=1'b0;
                isDONE<=1'b0;
                isQ<=1'b0;
        end
else if(iCALL[1])                                                                                                    //使能写操作
        begin
                case(i)

                0:                                                                                                    //产生起始位
                        begin
                                        isQ=1;
                                        rSCL<=1'b1;
                        if(C1==8'b0)
                                        rSDA<=1'b1;
                        else if(C1==(TR+THIGH))
                                        rSDA<=1'b0;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1:                                                                                                    //输入设备地址
                        begin
                                        D1<=8'b1101_0000;
                                        i<=5'd7;
                                        GO<=i+1'b1;
                        end
                2:                                                                                                    //输入数据地址
                        begin
                                        D1<=iADDR;
                                        i<=FF_WRITE1;
                                        GO<=i+1'b1;
                        end

                3:                                                                                                    //输入数据
                        begin
                                        D1<=iDATA;
                                        i<=FF_WRITE1;
                                        GO<=i+1'b1;
                        end

                4:                                                                                                    //结束位
                        begin
                                                isQ=1;
                                if(C1==0)
                                        begin
                                                rSCL<=1'b0;
                                                rSDA<=1'b0;
                                        end
                                if(C1==FQUARTER)
                                                rSCL<=1'b1;
                                if(C1==FHALF)
                                                rSDA<=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5:
                        begin
                                                isDONE<=1'b1;
                                                i<=i+1'b1;
                        end

                6:
                        begin
                                                isDONE<=1'b0;
                                                i<=5'b0;
                        end

                7,8,9,10,11,12,13,14:                                                                                                //按位下发设备地址,数据地址,数据
                        begin
                                                isQ=1;
                                                rSDA<=D1[14-i];
                                if(C1==0)
                                                rSCL<=1'b0;
                                if(C1==(TF+TLOW))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begin
                                                C1<=C1+1'b1;
                                        end
                        end
                15:                                                                                                    //读取应答位
                        begin
                                                isQ=1'b0;
                                if(C1==FHALF)
                                                isACK<=SDA;
                                if(C1==0)
                                                rSCL<=1'b0;
                                else if(C1==FHALF)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
                                        end
                                else
                                                C1<=C1+1'b1;
                        end

                16:                                                                                                    //判断从设备应答
                        begin
                        if(isACK!=0)
                                i<=5'b0;
                        else
                                i<=GO;
                        end

                endcase
        end

else if(iCALL[0])                                                                                                    //使能读操作
        begin
                case(i)

                0:                                                                                                    //产生起始位
                        begin
                                        isQ=1;
                        if(C1==8'b0)
                                begin
                                        rSDA<=1'b1;
                                        rSCL<=1'b1;
                                end
                        else if(C1==(TR+THIGH))
                                        rSDA<=1'b0;
                        else if(C1==(FHALF+FQUARTER))
                                        rSCL<=1'b0;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GO<=GO+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1:                                                                                                    //输入设备地址
                        begin
                                D1<=8'b1101_0000;
                                i<=i+1'b1;
                        end
                2,3,4,5,6,7,8,9:                                                                                                    //按位下发设备地址,数据地址
                        begin
                                isQ=1;
                                rSDA<=D1[9-i];
                        if(C1==0)
                                rSCL<=1'b0;
                        if(C1==(TF+TLOW))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10:                                                                                                    //读取应答位
                        begin
                                isQ=0;
                                if(C1==FHALF)
                                        isACK<=SDA;
                                if(C1==0)
                                        rSCL<=1'b0;
                                if(C1==FHALF)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11:                                                                                                    //判断应答位
                        begin
                                if(isACK!=0)
                                        begin
                                        i<=5'b0;
                                        GO<=5'b0;
                                        end
                                else
                                        begin
                                        i<=i+GO;
                                        GO<=GO+1'b1;
                                        end
                        end

                12:                                                                                                    //输入数据地址
                        begin
                                D1<=iADDR;
                                i<=5'd2;
                        end

                13:                                                                                        //读操作的二次起始位
                        begin
                                                isQ=1;
                                if(C1==8'b0)
                                                rSCL<=1'b0;
                                else if(C1==FQUARTER)
                                                rSCL<=1'b1;
                                else if(C1==(FQUARTER+TR+TSU_STA+THD_STA+TF))
                                                rSCL<=1'b0;
                                if(C1==8'b0)
                                                rSDA<=1'b0;
                                else if(C1==FQUARTER)
                                                rSDA<=1'b1;
                                else if(C1==(FQUARTER+TR+THIGH))
                                                rSDA<=1'b0;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GO<=GO+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14:                                                                                                    //输入设备地址并将读写位置为读
                        begin
                                D1<=8'b1101_0001;
                                i<=5'd2;
                        end
                15,16,17,18,19,20,21,22:                                                                        //读取从设备上报的数据
                        begin
                                isQ=0;
                                if(FHALF)
                                        D1[23-i]<=SDA;
                                if(C1==0)
                                        rSCL<=1'b0;
                                if(C1==FHALF)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23:                                                                                                    //应答位判断
                        begin
                                isQ=0;
                                if(C1==FHALF)
                                        isACK<=SDA;
                                if(C1==0)
                                        rSCL<=1'b0;
                                if(C1==FHALF)
                                        rSCL<=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
                                        end
                                else
                                        C1<=C1+1'b1;
                        end

                24:
                        begin
                                if(isACK!=0)
                                        begin
                                                i<=5'b0;
                                                GO<=5'b0;
                                        end
                                else
                                        i<=i+1;
                        end
                25:
                        begin
                        if(C1==0)
                                begin
                                        rSCL<=1'b0;
                                        rSDA<=1'b0;
                                end
                        if(C1==FQUARTER)
                                        rSCL<=1'b1;
                        if(C1==FHALF)
                                        rSDA<=1'b1;
                        if(C1==FCLK-1)
                                begin
                                        C1<=8'b0;
                                        i<=i+1'b1;
                                end
                        else
                        C1<=C1+1'b1;
                        end
                26:
                        begin
                                isDONE<=1'b1;
                                i<=i+1'b1;
                        end

                27:
                        begin
                                isDONE<=1'b0;
                                i<=5'b0;
                        end

                endcase

        end
assign SCL=rSCL;
assign SDA=isQ?rSDA:1'bZ;
assign oDONE=isDONE;
assign oDATA=D1;

endmodule

网友(2019-05-09):
楼主找到问题在哪吗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发寄存器的地址的时候 MPU6050不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