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推荐全局变量的使用和赋值的方法

楼主(2016-09-11):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的时候不要进行初始化,在程序中初始化。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在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就赋初值,会在.cinit段中多一个存储备份,导致空间变大。

网友C:
有时调试时,使用GO Main(此时并没有执行cinit00函数)

网友D:
如果不在代码里初始化,这类全局变量的值是上一次运行后的值,会导致流程跑的有问题。

网友E:
定义全局变量使用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