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16-09-1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楼主再检查一下其他程序行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你的中断是什么中断呢?

网友D:
楼主怎么触发中断的呢?
如果是外部中断得有触发源的。

网友E: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没有使能中断吧。
是挑不出来吗

网友D:
使用仿真的 run to the cur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