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最高可以做到多大呢,我见手册上说是4.5M

楼主(2016-09-11):
串口通讯最高可以做到多大呢,我见手册上说是4.5M,实际真的有那么高吗

网友A:
RS232最高通讯速度一般是230400bps,某些采用USB转换的虚拟串口通讯速度可达921600bsp。

网友B:
数据手册说得是理论值,实际会受到外部电路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说得是理论值,实际会受到外部电路影响的

那影响的外部因素有哪些呢?

网友D:
原因很多,跟晶振的差误,外围电路设计,PCB走线,串口芯片的性能都有关系,理论上能达到这么快,实际上未必。双MCU用UART通信实现过7M的波特率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和使用的usb转串口芯片有关了,CP2010慢点,最快的是FT232的芯片

网友F:
这要看串口版本了,Sata1带宽1.5G/s,传输速度最高150M/s,Sata2带宽3G/s,传输速度最高300M/s,Sata3带宽G/s,传输速度最高600M/s。

网友G:
以PC机作为参考的前提下,标准速率:
1。若用RS232接口编程做RS485通讯,标准程序的最大传输速率是115200bps。
2。若用RS232接口编程做RS485通讯,自行编程的最大传输速率是230400bps。
3。若用USB转RS232接口编程做RS485通讯,标准程序的最大传输速率是921600bps。

网友H:
串口一般就是19200最大了,再大也没有意思了。

楼主(2016-10-16):
引用 网友A:
RS232最高通讯速度一般是230400bps,某些采用USB转换的虚拟串口通讯速度可达921600bsp。 ...

虚拟串口是什么意思呢?我实际做的超过115200,误码率就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说得是理论值,实际会受到外部电路影响的

关键是数据手册也没有说明这个最高速度。我实际115200都不敢上去。误码率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和使用的usb转串口芯片有关了,CP2010慢点,最快的是FT232的芯片

确实和串口芯片有关了,有些不好的芯片,速度就是上不去。

网友I:
实际的 到不了这么高的 并且 串口的误码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