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tone2 uboot sd卡启动和USB启动

楼主(2016-09-11):
在k2系列  arm boot文档中有nand,I2C等启动方式,
但是没有从SD卡启动uboot
请问:
1:需要从sd卡启动uboot,板子的启动方式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
2:是否需要修改uboot源码,以适应sd卡启动,
3:使用USB启动uboot, 板子的启动模式需要设置成那种?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硬件原理图    SD等有没有符合上表中的接口   如SPI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支持   改uboot可能比较费劲  不确定是否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