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楼主(2016-09-11):
(无正文)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D: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E: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A: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网友F:
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都是直接采用TTL电平的,有串口、I2C、SPI等方式,方法很多的啊。。。

网友G:
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常用的也就三种方式,UART,I2C,SPI,主要的保证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频率一致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你是否要转换为字符串呢?
这个是采用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H:
一般来说采用UART最好 的
若UART口被占用,采用SPI、I2C等总线方式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E:
这个主要看你想采用什么传输数据的方式的啊

网友A:
一个数组就搞定

网友I:
就是读取寄存器而已。

网友I:
你不会串口读写吗?

网友J:
大多都采用UART的

网友K:
用什么通信方法

网友L: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需要两边按照一定哦你打个数据结构的进行发送跟解析的就Ok的

网友L:
指针的传递知识传递一个数据读取的地址的,数据的格式的还在于设计开发者自己的定义,发送哦你数据以A结构发送,对应端接收到数据后,就以A结构来解析的。

网友L:
上述所说的一点很关键的,数据的结构不要随意被破坏的。

网友M:
接收数据用指针的是可以的,但是再往下传递的时候就需要根据发送数据的结构讲述据从指针中取出来重现打包的

网友N:
这个也不一定非要用指针的,注意数据结构与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