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6-09-11):
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如何解决啊?

网友A:
连接和底板有问题吗

楼主:
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

楼主:
有时DSP同C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如何避免?

网友B:
1)装板前测量电路板所有通断正确。

网友B:
2)用性能可靠的器件。

网友C:
确保,你的焊接是好的,没虚焊,楼上的建仪也是对的

网友D:
我觉还是用靠谱的元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是器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呢